【求助】换了片子,烧写不成,是什么问题?急!!!

楼主(2004-09-27):
【求助】换了片子,烧写不成,是什么问题?急!!!
用f123做了个电路板,用的是前2年的片子,烧写调试成功,偶然间不小心烧了片子,换了新的(刚买的),然后就提示60错误,找不到设备,请教斑竹为什么?头都大了,电路没问题的,用的是同样的电路板(同一批做的),元件也一样,是什么问题啊?
1。是 IAR launcher 的问题吗?我用的是2.31E,而且配置也真确的
2.是新的片子的问题吗?换了几个都不好用!!!
3.焊件的问题吗?检查了,没问题的。
4.仿真器的问题吗?烧写1121好用
仿真器
而且
电路板

网友A:
很可能是复位不好。

网友B:
怎么解决啊?

网友C:
新买的片子里面的保险丝也可能是烧断了的,用串口那个东东试试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,瞎说啊。

网友D:
偶遇到找不到设备的时候就人为的复位一次,就可以了,而且每次都是这样,所以是FET复位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