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orkbench能看编译后各条汇编指令的运行时钟周期数不?

楼主(2004-09-22):
workbench能看编译后各条汇编指令的运行时钟周期数不?
如题
时钟

网友A:
好象不可以,不过你可以用软件仿真来统计一段程序的运行周期数

网友B:
可以看CSPY 中 register中 每条语句执行前后的周期 cycle counter 来确定运行机器周期

网友C:
对
我就是这样看的
将系统设定为simulator模式
然后打开register观察窗口
在cycles栏就可以观察

网友D:
引用:
可以看CSPY 中 register中 每条语句执行前后的周期 cycle counter 来确定运行机器周期
只能察看“每条语句”执行前后的周期太不方便了!难道不能看某个子程序的总执行时间吗?

网友E:
可以在子程序的入口和出口加断点啊,两者的周期数相减不就得子程序的执行时间了

网友F:
引用:
可以在子程序的入口和出口加断点啊,两者的周期数相减不就得子程序的执行时间了
IAR的debug好像不可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