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149高8个数模转换问题

楼主(2004-10-03):
MSP430F149高8个数模转换问题
程序中大量使用AD模块:
采用序列通道单次采样,低8个寄存器与高8个设置基本差不多,但如果序列中要想使用高8个寄存器,则产生不了中断。连用了两块芯片,结果一样。
1。是不是高8位存在问题,不能使用。
2。是不是高8位有与低8位很大的差别(除了选择采样周期的长短不一样)
请大家帮忙!
芯片
寄存器
程序
通道

网友A:
不是吧??很可能是你程序的问题,我用过高8个做连续采样的,没有任何问题

网友B:
楼上的,你用高8个寄存器做AD采样,初始化程序能给我吗?多谢!

网友: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/*stop watch dog*/
P6SEL = BIT6 + BIT7; /*选择P6.6~P6.7端口为ADC12输入通道*/
ADC12CTL0 &= ~ENC;
ADC12CTL0 |= SHT0_4 + MSC + ADC12ON;// + REFON + REF2_5V; /*采样时序Tsample=4*Tadc12clk*8,多次采样,内部参考电压发生器开//close,ADC12内核开*/
ADC12CTL1 |= SHP + CONSEQ_1; /*采样信号直接源自采样定时器,序列通道单次转换*/
ADC12MCTL0 |= SREF_2 + INCH_7; /*选择外部参考电压源,××SS做参考电压负端*/
ADC12MCTL1 |= SREF_2 + INCH_6;
ADC12MCTL2 |= SREF_2 + INCH_7;
ADC12MCTL3 |= SREF_2 + INCH_6;
ADC12MCTL4 |= SREF_2 + INCH_7;
ADC12MCTL5 |= SREF_2 + INCH_6;
ADC12MCTL6 |= SREF_2 + INCH_7;
ADC12MCTL7 |= SREF_2 + INCH_6;
ADC12MCTL8 |= SREF_2 + INCH_7;
ADC12MCTL9 |= SREF_2 + INCH_6;
ADC12MCTL10 |= SREF_2 + INCH_7;
ADC12MCTL11 |= SREF_2 + INCH_6;
ADC12MCTL12 |= SREF_2 + INCH_7;
ADC12MCTL13 |= SREF_2 + INCH_6;
ADC12MCTL14 |= SREF_2 + INCH_7;
ADC12MCTL15 |= EOS + SREF_2 + INCH_6; /*序列中最后一次转换*/
ADC12IE = BITE; /*允许ADC12MCTL4转换完成后产生中断*/
ADC12CTL0 |= ENC; /*使能AD转换*/
_EINT();

网友C:
请问楼主你的外部参考电压一般选择多大?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呢?
还有就是你做了把采集得到的数据用串口进行通信的开发没有,如果有的话能不能给我发发你的
程序或者参考资料。

网友D:
好像没有使能chanel15的中断,使能一下试试吧; ADC12IE = BITF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