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F149串口连续接收字符串的问题!正在郁闷的

楼主:
问问各位兄弟:

我在拥F149做串口的中断连续接收,但是发现老是有丢失字符的现象,郁闷的,
这样我就无法正常接收完整的数据帧了啊。

我的程序是这样的:
接收采用中断方式,在中断处理里直接将接收到的数据写入缓冲数组,我发现如
果发送过来的数据连续超过2个字符,就接收的时候经常会有丢失,不知道为什么?

兄弟们帮我想想是什么问题啊??

谢谢了

网友:
贴出程序来看看吧
你这样谁也不会知道问题原因的

网友:
接收中断处理的源代码是这样的:

#pragma vector=UART0RX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Uart0RxProcess(void)
{
_DINT();
U0TCTL&=~URXSE;
TempData[rxcount]=U0RXBUF; //TempData[256]是临时数据缓冲
_EINT();
rxcount++;
rxcount=rxcount%256;
}

我现在就是在TempData中看到的接受到的数据总是缺胳膊少腿的,
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啊?

网友:
为什么要_DINT(); ?
中断在进入服务程序中是自动关闭的
这句好象也是多余的 U0TCTL&=~URXSE;

网友:
原来这两句也是没有的,后来只是试试加上去的,但是加不加是一样的

高手们赶紧救救我啊

网友:
你用的晶振频率是多少?可能低了点。

网友:
我在写程序时总是在收到数据后返回一个数据,发送方在没有收到这个返回数据时不发数据,这样数据肯定不会掉。

网友:
在单片机应用中,我觉得这是必要的,因为在各种中断运行,速度限制情况下,如果不使用更安全的通讯方式,掉数据的危险比较大。

网友:
你的波特率是不是很大啊,时间够用不??

网友:
不用中断试一下!

网友:
你用的是外部晶振吗?晶振不准确会出这些问题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