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中断

楼主:
我中断函数是这样写的:
interruput[UART0RX_VECTOR] void UART0RX(void){}

编译时说有如下错误:
Error[Pe077]: this declaration has no storage class or type specifier
Error[Pe065]: expected a ";"

请问这是什末错误?该怎样解决?

网友:
用的什么编译器?AQ430好像是这样定义的

网友:
在坛子里好好找找吧!
interruput[UART0RX_VECTOR] void UART0RX(void){}
改为
#pragma vector=UART0RX_VECTOR]
__interruput void UART0RX (void)

网友:
C编译器版本的问题,对2.20以上版本的编译器中的中断定义如lsdfae11所说。

网友:
我用的是IAR。请问是不是还要加一个头文件,是iochip.h?,还是别的?我找上面的lsdfce11所说改为
#pragma vector=[UART0RX_VECT0R];
__interrupt void UART0RX(void)
{}
又有如下错误:
Error[Pe029]: expected an expression
Error[Pe661]: expected an integer constant
这又是怎末回事?

网友:
我懂了,是我马虎了
谢谢各位的指导。

网友:
不过,在编译时出现Warning[Pe161]: unrecognized #pragma
但是连接时,没什末事,请问这是为什末?

网友:
#pragma vector=[UART0RX_VECT0R];
不要加分号

网友:
引用:

#pragma vector=[UART0RX_VECT0R];
不要加分号
对,还有interrupt 前的下划线有两条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