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Z430-学习心得(二)

楼主:
串口是系统与外界联系的重要手段,在嵌入式系统开发和应用中,经常需要上位机实现系统调试及现场数据的采集和控制。一般是通过上位机本身配置的串行口,通过串行通信技术,和嵌入式系统进行连接通信。USART 模块可以自动从任何一种低功耗模式 LPMx 开始自动工作。功能有USART模式,空闲线多级模式,地址位多机模式和UART自动波特率探测模式。

在芯片上的管脚位置为:

P3.4/UCA0TXD/UCA0SIMO P3.5/UCA0RXD/UCA0SOMI

串口配置的步骤是:

1、将相应的管脚设置为串口的功能

P3SEL = 0x30; // P3.4,5 = USCI_A0 TXD/RXD

  P3DIR |=BIT4; //P3.4为输出方向

2、设置波特率,由于硬件有波特率小数寄存器,所以误差比较小

//Baud rate divider with 1MHz = 1MHz/9600 = ~104.2

  UCA0CTL1 |= UCSSEL_2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SMCLK

  UCA0BR0 = 10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1MHz 9600

  UCA0BR1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1MHz 9600

3、开启串口功能

UCA0MCTL = UCBRS0;  // Modulation UCBRSx = 1

UCA0CTL1 &= ~UCSWRST; // **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**

IE2 |= UCA0RXIE;  //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

__bis_SR_register(LPM0_bits + GIE); // Enter LPM0, interrupts enabled

3、中断函数

//  Echo back RXed character, confirm TX buffer is ready first

#pragma vector=USCIAB0RX_VECTOR

__interrupt void USCI0RX_ISR(void)

{

  while (!(IFG2&UCA0TXIFG));                // USCI_A0 TX buffer ready?

  UCA0TXBUF = UCA0RXBUF;                    // TX -> RXed character

}

UCA0MCTL = UCBRS0;  // Modulation UCBRSx = 1

这句不是很懂,哪位高手解答下,这个寄存器是根据什么做设置的。

这里选用32K时钟,UCA0MCTL设置的是3,为什么?

UCA0CTL1 |= UCSSEL_1;                     // CLK = ACLK

  UCA0BR0 = 0x0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32kHz/9600 = 3.41

  UCA0BR1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
  UCA0MCTL = UCBRS1 + UCBRS0;  // Modulation UCBRSx = 3 [ 本帖最后由 0212009623 于 2011-4-19 14:13 编辑 ]

网友:
赞一个!期待更多心得与大家分享交流!

网友:
#define UCBRS2              (0x08)    /* USCI Second Stage Modulation Select 2 */
#define UCBRS1              (0x04)    /* USCI Second Stage Modulation Select 1 */
#define UCBRS0              (0x02)    /* USCI Second Stage Modulation Select 0 */

The USCI module is used for serial data communication. The USCI module supports 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like SPI (3 or 4 pin), I2C and asynchronous communication protocols such as UART, enhanced UART with automatic baudrate detection (LIN), and IrDA.
USCI_A0 provides support for SPI (3 or 4 pin), UART, enhanced UART, and IrDA.
USCI_B0 provides support for SPI (3 or 4 pin) and I2C.

看下msp430f2274的手册,和demo里的
msp430f2274.h文件,这样便于理解!

网友:
USBRS 是高密度波特率模式的一个设置寄存器。根据datasheet table 15-4里面的设置就好了。具体的原因参看figure 15-1 block diagram以及15章中相关解释。

我想询问lz一个问题。ez430套件,使用usb口有个虚拟的串口,与f2274的串口相连的是一个f16x的pin34 35 而 f16x的pin32 33 与 tusb3410vf相连然后转成u口的。是不是 f2274与f16x通讯的串口速率是规定好的没办法改变了呢?我测试了一下,貌似通过套件u口连接电脑,改变速率就只能收到乱码了。请问楼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?一定要弄个电平转换之间从f2274引出串行通讯才可以吗?9600不是很慢?

十分感谢lz的学习心得系列

网友:
波特率是配置好的,固定的。你想波特率自动调节,好像430有种模式吧

网友:
这个可以改动的,具体你可以咨询我或者看下之前同学的帖子,呵呵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请问版主,除了修改与f16x 的pin34 35相连接的 f2274的程序里面 UCBR UCBRS UCBRF 以外 还需要修改什么呢?十分感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UCA0MCTL里面的值=8*(3.41-3)=3.28,去掉小数部分,即为3,这是对波特率的修正的

网友:
顶一个  慢慢研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