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功耗问题请问大侠们!!

楼主(2004-09-28):
低功耗问题请问大侠们!!
请问有谁用过低功耗模式,电流根理论差距大不大?是不是有专门测量微安级电流的电流表呢,我现在用普通电流表测的低功耗有几个mA,而资料上只有0.7UA,是不是我的电流表阻抗太大?
测量
电流表
资料

网友A:
找个微安表吧~如果电路没错达到理论值没有问题

网友B:
我用的123。手头没有微安表,别的功能都实现了,才发现功耗有问题,大侠们有没有别的测量方法?

网友C:
使用具有2毫安档的数字表串接于电源回路中,即可。
430的功耗的确是很低的,这一点不用置疑。
另外,程序中要支持低功耗模式才行。

网友D:
引用:
请问有谁用过低功耗模式,电流根理论差距大不大?是不是有专门测量微安级电流的电流表呢,我现在用普通电流表测的低功耗有几个mA,而资料上只有0.7UA,是不是我的电流表阻抗太大?
买一个好一点的万用表,这样在测电流档中有20uA的档位。

网友E:
我试过,进入LPM3状态只有0.5uA

网友F:
430低功耗是没问题的!
如果程序确实进入低功耗模式的化,查查硬件电路吧!

网友G:
michaelsrh :请问你是用什么表测的?我现在换了个指针的电流表,3V电压LMP4下还有440uA,2.2V有25UA,还是太大:(,外围电路都去掉了

网友H:
电路如果没有错误的话,就是片子坏了.

网友I:
我用万用表微安档测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