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AR3.1的断点设置和取消问题

楼主:
IAR3.1的debug中好像最多只能设2个断点,太不方便了。
是不是通过设置可以增加可设置断点个数?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某个菜单取消所有断点呢?

网友:
工具栏里有一个红叉,点一下就设置断点,再点一下就取消断点

网友:
可不可以将所有断点同时取消呢?调试程序时有时候需要取消设置的所有断点,而查找设置的断点太麻烦,特别是IAR3.1版本断点有时在C中,有时在disassem××y中

网友:
不同的微处理器有不同的断点数目,比如FE42X只有一个,F11X1有3个,F4XX有8个,在实时模式下是由内部硬件决定的,要全部取消断点,可以在EDIT\BREAKPOINTS下点击REMOVE ALL后点击确定即可.

网友:
引用:

不同的微处理器有不同的断点数目,比如FE42X只有一个,F11X1有3个,F4XX有8个,在实时模式下是由内部硬件决定的,要全部取消断点,可以在EDIT\BREAKPOINTS下点击REMOVE ALL后点击确定即可.
可我用的就是F413,却只能设置2个断点!
“实时模式”是什么意思?是DEBUG调试模式吗?

网友:
413是4XX的一个精简版,内部资源较为简单,所以断点数目比较少,实时模式是由硬件判断断点条件,单片机运行在全速方式下,非实时模式下是由软件判断断点条件,程序执行一步,通过JTAG口和上位机的IAR Embedded Workbench IDE通讯,判断是否执行到了断点,理论上该种方式可以无限制设置断点数目,这样的方式执行速度很慢,微处理器运行在较慢的速度下.
选择仿真的方式可以在硬件仿真下查找一下.以前说过很多次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