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ar 提示出错

楼主(2004-10-08):
关于iar 提示出错
版本为3.10A, compile is ok, make 错误如下
Internal Error: In function: unknown
Diagnostic: unexpected exception
P0: 1 P1: 0
请问大概是什么原因?谢谢
原因
unexpected
function
error

网友A:
程序由assem××e 写成,在2.10A上,一切ok,
3.10A刚开始用,所以我怀疑那个设置没有设好,例如 2。10A中对应的aseem××e only 选项在3.10中在哪里?

网友B:
晕,已找到,问题解决

网友C:
什么原因?

网友D:
汇编需要在OPTION-》GENERANL OPTIONS-》TARGET-》在ASSEM××ER ONLY PROGECT 前的方框打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