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哪位用过串口扩展芯片ST16C554D?急

楼主(2004-09-29):
有哪位用过串口扩展芯片ST16C554D?急
DX,有哪位用过串口扩展芯片ST16C554D?可不可以提供例程参考?谢谢了先
芯片

网友A:
有什么问题吗?
网上有啊?

网友B:
有问题,在初始化时FCR中,FIFO使能,RCVR\XMIT FIFOreset,DMA mode0,接收trigger 1个字节,读ISR位0中断状态始终位1,不能产生中断,请问该怎么做呢?谢谢!我用google搜不到什么资料代码什么的,能不能给点例程参考一下,谢谢

网友C:
paddert:你好,能否继续指点一下,谢谢

网友D:
采用查询方式,为什么接收只能接收前6个字符?DX们指点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