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创】怎么设置不了段点呀!!!

楼主(2004-10-10):
【原创】怎么设置不了段点呀!!!
用C――SPY调试器,能够在汇编程序中设置段点,可是在对应的C程序中不能设置,为什么呀!
初学者疑问
原创
初学者

网友A:
我也想知道,而且好像最多只能设2个断点,太不方便了。
是不是通过设置可以增加可设置断点个数?是不是也可以通过某个菜单取消所有断点呢?

网友B:
肯定一样的,用的是什么版本,1.6的肯定可以,3.1的有时会有问题

网友C:
我用的是3.1版本

网友D:
啊,我用的也是3。1的版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