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创】传感器输出的1~5V电压信号,用什么阻值电阻分 ...

楼主(2004-10-10):
【原创】传感器输出的1~5V电压信号,用什么阻值电阻分压再到A/D(430f149),比较合适?谢谢
【原创】传感器输出的1~5V电压信号,用什么阻值电阻分压再到A/D(430f149),比较合适?谢谢。A/D输入阻抗是多少?
电阻

网友A:
看你的比较电压是多少,分压后满度值不超过比较电压值。

网友B:
如果要做到低功耗,最好选阻值较大的精密电阻

网友C:
引用:
如果要做到低功耗,最好选阻值较大的精密电阻
精密电阻,综合考虑功耗和适当的采样电流。

网友D:
引用:
【原创】传感器输出的1~5V电压信号,用什么阻值电阻分压再到A/D(430f149),比较合适?谢谢。A/D输入阻抗是多少?
建议采用运放电路,不要采用电阻分压来做,因为430A/D接口的输入阻抗是M级的,对于采用大电阻分压,会对精度有影响的。

网友E:
同意楼上,呵呵,请注意我说的是精密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