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ucos中断程序怎么写?

楼主:
请问各位大虾,我的中断程序比较长,其中只调用了两个功能函数OSIntEnter()和OSIntExit(),
可就是不能正常的运行,如果修改中断程序只是简单运行一两条指令,又能正常的工作,是不是只有用汇编写控制堆詹,才能正常运行?

网友:
我想中断程序不要编的那么长,可以在中断中发一个信号量或消息,然后在主程序中建立一个任务。来执行你中断程序要作的事情,如果这个中断要求实时性,就把任务的优先级定高。
我是随便说说,以前没有用它做过东西,最近也要用ucos作东西了。

网友:
xiaoliang

引用:

我想中断程序不要编的那么长,可以在中断中发一个信号量或消息,然后在主程序中建立一个任务。来执行你中断程序要作的事情,如果这个中断要求实时性,就把任务的优先级定高。
我是随便说说,以前没有用它做过东西,最近也要用ucos作东西了。
UCOS真是好东西,可惜一直没有时间学,也没有机会用到。这段时间抽空看了一下RTOS TINY51,感触颇深,接下来就打算看UCOS-II了

网友:
引用:

UCOS真是好东西,可惜一直没有时间学,也没有机会用到。这段时间抽空看了一下RTOS TINY51,感触颇深,接下来就打算看UCOS-II了,梁兄以后还请多多指教啊:D
这个别客气。我现在也正在边学边用。大家相互学习吧。我感觉UCOS挺好理解的,最烦的就是在ARM的ADS上很难仿真,跟踪变量什么的。哈哈哈,

网友:
我的帖子只有你的一半,惭愧,惭愧!

网友:
你可以看看TICK中断程序!

里头有很详细的解释的!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!  书上说中断要用汇编写,想想再iar中也只能如此,可以按照TICK ISR写,但不知道怎么用汇编发送事件消息,请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