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帮帮忙!!有个问题?

楼主:
我用f449晶振32768,用如下程序把主时钟提高到了4M
void init_mcu_clk(void)
{
// fMCLK = D*SCFQCTL*fXTA1 = 2*128*32,768 = 8,388,608 Hz主时钟
SCFI0 |= FN_4;
SCFQCTL = SCFQ_4M;
FLL_CTL0 = DCOPLUS + XCAP18PF;
}

现在苦于把主时钟降到初始状态,高处不胜寒啊!!请大家指点指点!!我看书上说可以给看门狗写错误的值可以复位,这样也可以,具体怎么操作?

网友:
喂狗就可以了!

网友:
具体操作?

网友:
如: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将其中WDTPW的值改掉
原来为#define WDTPW (0x5A00),改掉则写错误系统复位

网友:
不明白,怎么算错误,什么值?

网友:
正确操作是:WDTCTL = WDTPW + WDTHOLD (WDTPW相当于05A00)05A00是正确的口令

所以当口令不是05A00就会复位了

网友:
WDTCTL=WDTPWGG+WDTHOLD; // Stop watchdog timer
其#define WDTPWGG (0xA500)
不能实现复位!!

网友:
好了,谢谢大家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