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相可控硅的控制电压有谁懂!!

楼主(2004-09-17):
双相可控硅的控制电压有谁懂!!
一直在做表,突然有个项目,需要控制双相可控硅,可控硅的功率是大于2.5KW,控制端的电压必须用24V吗?,不知道5V怎么样!!有谁可以告知!!!
可控硅
怎么样

网友A:
我以前见过,用的~12V电压,加在脉冲变压器原边,负边电压很小,约5V,加在双向可控硅的控制极与阴极之间。控制电压的上升时间(斜率)和电压的相位(相对阳极)很重要。

网友B:
触发一下就可以了,不要连续通电

网友C:
是控制加热器,到一定温度就要停止!!
引用:
触发一下就可以了,不要连续通电
控制端电压不用保持吗!!

网友D:
开通的时候最好是短时的高斜率大电压,开通后维持在一定的水平.

网友:
从关断到导通 1、阳极电位高于是阴极电位
2、控制极有足够的正向电压和电流
两者缺一不可
维持导通 1、阳极电位高于阴极电位
2、阳极电流大于维持电流
两者缺一不可
从导通到关断 1、阳极电位低于阴极电位
2、阳极电流小于维持电流
任一条件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