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关于汇编的浮点库?(有没有高手使用过)有没有技术支持啊

楼主:
fe427使用.float类型的,用来作加法或是乘法的问题及疑惑
CALL #FLT_S×× ; S××e registers
SUB #(ML/8)+1,SP ; Allocate stack for result
MOV #VAL1,RPRES ; Load result pointer with VAL1 address MSB
MOV #VAL2,RPARG ; Load argum. pointer with VAL2 address MSB
CALL #FLT_MUL ; Compute and load pointers with res.address
CALL #FLT_REC ; Restore used registers

使用SUB #(ML/8)+1,SP ; Allocate stack for result后sp回乱掉不会恢复
然后CALL #FLT_REC ; Restore used registers退出的结果高低位是反的

另外请指教16进制--》浮点,浮点--》bcd或16进制--》的使用(转换出来的小数是怎么表示的)

网友:
一般SUB #(ML/8)+1,SP用在子程序的最开始,add #(ml/8)+1,sp用在最后,不过要注意三字的浮点子程序的堆栈恢复。
2,bcd--hex不能表示小数,只能先乘一个倍数,如;3.14*100------bcd-----fp314-----fp314/fp100----fp3.14 .着急先走了。下次再说!

网友:
呵呵,同意我师兄所说,在你上面程序的最后一句前加上ADD #(ML/8)+1,SP ,就对了,要是遇到浮点数转BCD之类的还要注意平衡堆栈!

网友:
十分感谢两位的提示

网友:
不谢,大家互相帮忙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