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147不能复位怎么办?(特急)

楼主(2004-10-15):
MSP430147不能复位怎么办?(特急)
我在测试编好的程序时,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,我是利用MSP430内部的看门狗进行复位的,但是当串口收到高速的数据流(乱码)时,程序就停止运行了,并且C-SPY提示说CPU is off(low power mode),and interrupts are disa××ed! 我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,才能使程序正常运行,并且在收到正确的数据时,能够应答。为什么看门狗没有起作用呢,是不是CPU关闭了,看门狗也就不起作用了呢?
power
数据流
程序

网友A:
低功耗模式用中断唤醒,用穿口的中断也可以的啊,为什么一定要用WDT呢??

网友B:
处于低功耗模式下的CPU,执行时是不是到它的下一条语句?
我用的就是串口中断,好像唤不醒它啊?
它老是停在进入低功耗模式的下一条语句里面!

网友C:
在中断中需要清除CPUOFF位!要不中断返回后,又进入低功耗模式,就出现你说的情况了

网友D:
把程序传上来分析一下,你应该是初始化有问题

网友E:
在低功耗模式下,怎么才能唤醒它呢,好象进入不了中断啊

网友F:
我刚刚试了一下,在CPUOFF情况下,串口中断不好用啊,不能唤醒C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