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

楼主(2004-10-13):
请问
MSP430的FLASH存储器中有两个段的信息存储器(各128字节,segment A 和segment B),请问使用128字节的信息存储器与使用一般的512字节的FLASH段有区别吗?

网友A:
没有区别

网友B:
当然有区别,自己仔细看看资料

网友C:
偶认为只是容量大小不一样的问题,如有其他区别,请阁下指点一哈,谢谢

网友D:
擦出是不一样。
问一下,信息段能擦出吗?与512部分一样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