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有两个问题请教

楼主:
第一:430复位或加电后执行的第一条指令的地址是1100h,但是我编了一个小的汇编程序。为什末这个程序的第一条指令的地址是0f000h。我用其他的程序试,也不是1100h。
那“430复位或加电后执行的第一条指令的地址是1100h”这句话是什莫意思?
我应怎样才能让第一条指令的地址是1100h?
第二:“将430内部Flash区分为两个区,BootLoader区和用户程序区,其中bootloader大小为
2K;其他区间为用户区”请问在这种情况下,如何分flash为两个区?是改某些文件,还是自己编程时注意一下就行了。分区的目的好像是让这两部分不冲突。
哪位知道,能否指教一下。谢谢了。

网友:
还有一个问题"通过串口发送“Boot...”信息",这句话中的串口应是什末?

网友:
第一个问题我知道了,是ORG的值来决定的。
ORG 01100h;
RESET mov.w #300h,SP;
请问各位1100H和#300H是不是可以改变,如可以改变,那取值范围是什末?

网友:
引用:

第一个问题我知道了,是ORG的值来决定的。
ORG 01100h;
RESET mov.w #300h,SP;
请问各位1100H和#300H是不是可以改变,如可以改变,那取值范围是什末?

ORG XXXXH
XXXX 是自己自定义程序的开始位置

mov.w #XXX,SP
XXX一般都是在RAM 的最末端

网友:
引用:

第一个问题我知道了,是ORG的值来决定的。
ORG 01100h;
RESET mov.w #300h,SP;
请问各位1100H和#300H是不是可以改变,如可以改变,那取值范围是什末?
取值范围是根据你所选择的芯片确定的

网友:
谢谢了。我懂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