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讨论】请教LCD发面的问题

楼主(2004-10-14):
【讨论】请教LCD发面的问题
我最近要用430开发产品,由于是初学,在lcd应用上有些不清楚。请教各位:是选择带lcd驱动的430好呢?还是直接用现有的lcd模块?哪个方便简单些呢?谢谢了
lcd
开发

网友A:
你的产品数量有多少?如果量大的话还是选择带lcd驱动的好,成本低,功耗低,编程也方便

网友B:
MSP430驱动也很方便

网友C:
请问那里有带驱动430中驱动应用的资料呢?
请问那里有带驱动430中驱动应用的资料呢?谢了。

网友D:
430的datasheet有说明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