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_THREAD 静态内存管理

楼主:
下面给出静态内存池管理实验程序。。

在这个程序中,首先向系统中申请了一个内存池,初始化两个静态线程。

 在线程1中申请48个内存块和线程2中主要完成内存块的释放。。。。

大家可以自己调试一下观察一下内存管理机制的实现过程。。。。。

源码请大家下载Rt_thread mailbox lab工程包。

下面给出源程序,加入到工程包里就行了。

#include <rtthread.h>

/* 两个线程用到的TCB和栈 */
struct rt_thread thread1;
struct rt_thread thread2;

char thread1_stack[512];
char thread2_stack[512];

/* 内存池数据存放区 */
char mempool[4096];

/* 内存池TCB */
struct rt_mempool mp;

/* 测试用指针分配头 */
char *ptr[48];

/* 线程1的入口函数 */
static void thread1_entry(void * parameter){
 int i;
 char *block;

 while(1){
  /* 分配48个内存块 */
  for(i=0;i<48;i++){
   rt_kprintf("thread1:allocate No.%d\n",i);

   ptr=rt_mp_alloc(&mp,RT_WAITING_FOREVER);
  }

  /* 再分配一个内存块 */
  block=rt_mp_alloc(&mp,RT_WAITING_FOREVER);
  rt_kprintf("allocate the block mem\n");
  rt_mp_free(block);
  block=RT_NULL;
 }
}

/* 线程2的入口函数 */
static void thread2_entry(void* parameter){
 int i;
 while(1){
  rt_kprintf("try to release block\n");
  /* 释放48个已经分配了的内存块 */
  for(i=0;i<48;i++){
   if(ptr!=RT_NULL) {// 非空才释放
    rt_kprintf("thread2: release block %d\n",i);
    rt_mp_free(ptr);

    /* 释放完将指针清零 */
    ptr=RT_NULL;
   }
  }
 }
}

int mp_simple_init(void){
 int i;
 for(i=0;i<48;i++) ptr=RT_NULL;

 /* 初始化一个内存池对象,每个内存块的大小为80Byte */
 rt_mp_init(&mp,"mpt",&mempool[0],sizeof(mempool),80);

 /* 初始化线程1 */
 rt_thread_init(&thread1,"thread1",thread1_entry,RT_NULL,
       &thread1_stack[0],sizeof(thread1_stack),20,10);

 /* 初始化线程2 */
 rt_thread_init(&thread2,"thread2",
     thread2_entry, RT_NULL,
     &thread2_stack[0], sizeof(thread2_stack),25,7);

 rt_thread_startup(&thread1);
 rt_thread_startup(&thread2);

 return 0;

}

int rt_application_init()
{
 mp_simple_init();

 return 0;
}

网友:
顶!

静态内存是一种极快的内存管理方式,这个从RT-Thread的实现也可以看出来,那么RT-Thread的实现方式是什么样的呢?为什么这样实现就快了,而且能够满足实时要求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