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430f149AD转换问题请教

楼主(2004-10-14):
msp430f149AD转换问题请教
输入为0,采样值在 0 附近有波动(理想输出应为0),如何抗干扰,避免大的波动,请指教。
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,模拟地和数字地要分开,用电感串接;不知还有没有其他改进的,请指教。
问题
如何

网友A:
POLYGEN PLANE YOUR BOARD

网友B:
数字滤波

网友C:
并104和10UF电容。

网友D:
请各位能否详细指点一下,104和10UF我是有的,因为我的采样值是动态的,所以软件滤波不太好;上面那位的数字滤波如何解释?谢谢指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