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升压芯片

楼主(2004-10-19):
请教升压芯片
能推荐一款电流消耗较小的升压芯片么,要求将正负5.5v转为正负15v给运放供电用,谢谢!
芯片

网友A:
如果低功耗设计,就不要考虑升电压,而是考虑使用低电压的运放。

网友B:
回复升压芯片
MAX1561、MAX1599
2.6V至5.5V电压输入范围
最大26V输出, 带过压保护
优化于15mVP-P低输入纹波
具有零输入浪涌电流软启动
0.3µA关断电流
小巧的8引脚、3mm x 3mm薄型DFN封装

网友C:
话没说完
用MAX1561或MAX1599将5.5V升到15V,在用ICL7660将15V转换为-15V。两组电压基本对称。

网友D:
楼上的看过7660的最大工作电压吗?

网友E:
谢谢楼上的各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