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如何设置和协调串口通信、按键设置及显示?

楼主(2004-10-20):
【求助】如何设置和协调串口通信、按键设置及显示?
想分成主程序一大块儿,通讯部分中断一大块,按键设置(5键)和显示的中断一大块。
怎么协调中断的调用?
希望高手帮我协调一下程序框架,我怕直接上手编程最后弄不通,所以想先搞清出程序框架和流程!
按键
通信
主程序
如何

网友A:
C编程控制485、232通讯、双5段LED显示和5按键设置
应该是通讯和显示的中断优先级低一些,怎么协调中断的调用?(以前我只用过一个中断)
希望高手提供一些同时多个中断协调使用的例程!谢谢!

网友B:
谁帮帮我!!!

网友C:
最好不要用太多的中断,键盘可以采用专门的硬件控制,显示可以放在主循环里。

网友D:
显示和键盘都要放进中断,主循环里我想放采集和设置

网友:
高手帮帮忙!

网友E:
这是4K的限制版,但30天的也有问题,大家可以试试AQ,用习惯了就感觉不错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