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用430编写FFT程序

楼主:
430的吹嘘中说可以实现数字信号处理的某些算法如FFT等,
而凑巧现在我真的需要这样的算法程序了!
有那位朋友做过这样的程序吗?能给出思路吗?或者例程最好
多谢多谢!

网友:
没有人关注吗?

网友:
TI网上应该有的!
我以前用DSPC3X都有现成的代码的

网友:
用430做FFT变换不实用,一是速度太慢,二是内存太小,真正要做FFT变换还得用ARM或DSP

网友:
那要看你对速度要求啦!
一般来说谐波只是做监视用的,实时性不太强啦!
需要的内存好像不恨多吧

网友:
原来我测过速度,具体参数记不住了,好像512个浮点数,用了几秒,可能用了近10Kram

网友:
速度要求不是很高,但我很担心内存不够用!
C语言的FFT程序还是能查到一些,我考虑用C语言编译调试,
不知是不是可行?速度,内存之类的

网友:
那你用1611的片子,在满足要求的情况下,尽量减少FFT变换的点数,如256点,能显著减少内存的使用量和提高FFT变换速度

网友:
减少FFT变换的点数会使得精度下降吧

网友:
那当然了,还与采样频率有关,所以要在满足你要求的情况下

网友A:
MDSP430F149 在8M 时钟下做 3相交流参数计算包括3个16点的FFT,三相电压电流功率计算,功率因数计算等等,以前我的程序要花16ms,现在只要6~7m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DSP430F149 在8M 时钟下做 3相交流参数计算包括3个16点的FFT,三相电压电流功率计算,功率因数计算等等,以前我的程序要花16ms,现在只要6~7mS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MDSP430F149 在8M 时钟下做 3相交流参数计算包括3个16点的FFT,三相电压电流功率计算,功率因数计算等等,以前我的程序要花16ms,现在只要6~7mS

您好,我最近也是想用msp430f149的片子做FFT分析,还没有什么方案,您有例程吗,能参考下就多谢了,另外我看到说用430自带的硬件乘法器实现要快得多,您做过了解吗?多谢您的解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