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用过ICL7135(AD)芯片没?

楼主:
有谁用过ICL7135(AD)芯片没?
大家认为7135的转换速度怎么样啊?我现在在用感觉速度好象不行,我想用一个16位的AD,和430F149相连,请问高手指点几块速度快一点的!!最好不是串口输出的(个人觉得串口的数据不太可靠)!!
还有,请专家介绍几块程控数字电位器!

网友:
tlc7135速度不行,大约320ms转换一次,每分钟3次,而且是14位的,他的电压还是5v的,和430对接恐怕有问题。你可以只接选一种带14位ad的430单片机430p325系列。速度一般是没问题的。如果非用16位不可的话,还可以选用AD的soc芯片ADuc816。

网友:
sir5
哦,7135跟430接还可以,加了一个下拉电阻,就是感觉速度不行,还比较稳定!
换了AD就怕数据不稳定!呵呵!以后改板试试,P325在本网站上有没资料,跟F149的腿脚一样吗?

网友:
都是64脚的,应该一样。还有要注意p325好像是otp性的。不能多次重复写入。

网友:
icl 7135 是 41/2 的ad ,bcd 扫描输出(也可用ta/tb采样),125khz adclk 时 6-7次/s,外部基准。

网友:
ancn
速度是不是太慢了,125KHZ,能不能把此LCK提高??
sir5
我看了以下你提供的P325,那不是俺改CPU啊,呵呵!
不过我在你给的P325资料网站上看到了AD676等,也有16位的,可是AD676等16位占的断口也太狠拉,有没有16位分两次来读AD的结果的AD芯片呀!!如果分两次来读,占8个端口,还可以忍受???

网友:
列出你的要求,速度,16bit,借口,电压,功耗,基准,封装。
ads8321-spi-ssop-8 -80yuan ,3/5v,
ads1100-iic-sot23-5-30yuan,3v,
max195-spi-dip/sop-?yuan,3v/5v,

网友:
ads8364,16位,250K/s,6通道同时转换,可8位读出

网友:
ancn
16位AD;速度100K以上(比7135要好,呵呵)最好并口(能两次来读);能与430相接;参考电压1V;封装不陷;去找找您介绍这几种!
去看看 武斌 说的这款怎么样,
谢谢大家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