闂備浇宕甸崑鐐电矙閹寸偟闄勯柡鍐ㄥ€荤粻鏃堟煟閺傛寧鍟為柛搴e枛閺岋繝宕橀妸銉㈠亾瑜版帒姹查柨鐕傛嫹
IAR下怎样将表格定义在code区某位置?

楼主(2004-10-27):
IAR下怎样将表格定义在code区某位置?
请大家帮忙!例程也行啊!
表格

网友A:
要修改*.xcl文件,具体做法是:
1.打开*xcl文件,用"-Z(CODE)段名=程序定位的目标段-FFDF"定义段的起始地址.
2.在自己的C程序中用#pragma codeseg定位自己的程序
3.结束后恢复编译器的默认定位#pragma default
注意保存好原来的。XCL文件

网友B:
谢了!已经通过了!
有没有别的不用修改.xcl文件的方式?
我觉得修改它太麻烦了。

网友C:
好像没有了!

网友D:
引用:
好像没有了!
#pragma location=0xfc00 //起始地址
const unsigned int modify[256]={0};//程序得访问一下,否则会被优化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