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Main()凼数的定位问题

楼主:
本人欲将C语言的main()凼数编译后固定在一个地址,
即不管程序怎么改main()凼数的入口地址都不会变,
IAR编译器的编译顺序是按什么排序的?如果有办法让main()凼数放在程序的最前面即使后面的
程序改变main()的入口地址也将不会改变,那么本人的愿望也将实现,请多指教!!!!!!!!!!!

网友:
C编译器一般都会把MAIN()的函数放在ROM的最开始端。。

网友:
main()在上电后程序开始运行区,不好改变,你只能定义一个函数,用它代替主函数,然后在主函数在加个跳转指令,定义好新的函数的入口地址,就可以了.

网友:
问题是我的程序编译后MAIN()凼数不在CODE的开头,我用的工具是
IAR Embedded Workbench 1.26B 版本,让其生成 HEX 格式的文件。

网友:
这好象不影响吧?连接器会让它自动定位的

网友:
你在.xcl把-Z(CODE)CODE,TAIVINT=。。。放在前,-Z(CODE)CSTART=。。。放在后,即倒个个,这样MAIN函数就总是从1100开始了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意见,我所作的产品需提供客户进行二次开发的功能,客户程序从串口传入,
然后写在固定的地址(比如从1700h开始),这样就必需是客户的MAIN凼数在最前面,
当要运行这段程序时只需跳转到1700即可.

网友:
我的PROJECT包含多个C文件,每个C文件包含多个别凼数,说明如下:
一,文件file_a.c
void function_a1(void)
{
//程序代码
}
void function_a2(void)
{
//程序代码
}

二,文件file_b.c
void main(void)
{
//程序代码
}
void function_b1(void)
{
//程序代码
}
二,文件file_c.c
void function_c1(void)
{
//程序代码
}
void function_c2(void)
{
//程序代码
}
程序编译后让其生成 .hex 文件,main()凼数不会在function_a1(),function_b1(),....等凼数的
前面。
现在的问题就是,如果我修改了function_b1(),....等凼数,则MAIN()凼数的地址也会改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