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大家能否提供一个稳定的1.25V的电压基准源

楼主(2004-10-26):
请大家能否提供一个稳定的1.25V的电压基准源
请大家能否提供一个1.25V的电压基准源,不知道LM317的基准是否稳定。谢谢
电压

网友A:
lm385-1.2

网友B:
可我想用1.25,稳定些的。
可我想用1.25,稳定些的。能用1.2代替吗

网友C:
那就用TL431之类的来调节吧. 眼光短,还没见过1.25V的基准!

网友D:
引用:
可我想用1.25,稳定些的。能用1.2代替吗
lm385-1.25v
这种太多了,MAX的!
317不行!不稳

网友E:
ad589 可稳到1.235V 很适合你的要求,你是不是要做hart呀。

网友:
我现在在做HART,硬件一直没有调试出来,波形可以从HART芯片出来了,但就是不能送到421里面去,希望楼上的给点意见啊,能想到的办法都做了,不知道楼上的做过没有啊?421的C1.C2.C3是怎么选择的?还有就是从HART到421的耦合电容选多大啊?照着资料上给的都不行啊

网友F:
能留个邮件或是QQ么?我也要做HART,到时有些问题可以向您请教了,谢谢!

网友G:
maxim 有很高精度的哦,就是价格不菲

网友H:
Ti有,好象是ref**打头的,申请个样片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