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如何修改xcl文件

楼主:
我想学学怎样修改xcl文件

网友:
先说说你修改什么,然后别人才好告诉你!

网友:
xcl是一个连接器的配置文件,内面就是ram和rom的分配问题,一看里面的注释就懂!

网友:
我做了如下修改,但是有问题,请执教。
首先我在lnk430F149中加入如下定义:
//Data group
-Z(CODE)DATA_TAB=FF00-FFDF
之后,我又在程序开始处加上:
#pragma memory=constseg(CONST)
unsigned char YourData[6 ] ;
#pragma memory = default
但是我在调试时发现YourData是在ram中。
当我改成const unsigned char YourData[6]时。
连接时,又有如下错误:
Fatal Error[e72]: Segment CONST must be defined in a segment definition option (-Z, -b or -P)

请问只是怎末回事?是不是我少设置了什末?

网友:
我懂了,是我没有配置好文件。
以后写程序,先要配置好文件,再写程序。要不然,就要在一些不必要的事上浪费很多时间。
谢谢此论坛。谢谢各位。

网友:
请问,如果将unsigned char YourData[6 ] ; 换成一个函数,行不行?
我试着换了一个:
#pragma memory=constseg(CODE2)
void fun(void)
{
printf("\n");
}
#pragma memory=default

但是连接时,出现以下错误:
Fatal Error[e72]: Segment CODE must be defined in a segment definition option (-Z, -b or -P)
请问这是怎末回事。(我已配好文件)。是不是有什末设置我没做?我在这先谢了.

网友:
请问:
//Data group
-Z(CODE)DATA_TAB=FF00-FFDF
是放在lnk430F149中的什么位置?
我是新手,请多多指教!

网友:
写得很清楚,就是放在地址FF00到FFDF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