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DI工业技术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ADI工业技术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ADI工业技术论坛
ADI工业技术论坛
【求助】时钟和中断
qijiguo99
qijiguo99

网友A(2004-10-13):
【求助】时钟和中断
用TimerA和32khz晶振来写一个中断实现来实现1秒钟的闪烁。用p1.0输出.
请问用IAR环境下,用simulater问什莫做不出来?见不到定时产生的中断,p1.0的值不改变,是不是用软件不行?应如何做,请指教,谢谢了.
时钟
软件
如何

网友B:
程序如下:
#include "msp430x14x.h"
main(void)
{
WDTCTL=WDTHOLD+WDTPW;
TACTL=TASSEL0+TACLR;
CCTL0=CCIE;
CCR0=16384;
P1DIR=0x01;
TACTL |=MC0;
_EINT();
while(1);
}
#pragma vector=TIMERA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A(void)
{
P1OUT^=BIT0;
}

网友C:
用simulater实现不了。要么该有FLASH(硬件仿真)方式或AQ方式(AQ编译器)

网友D:
引用:
用TimerA和32khz晶振来写一个中断实现来实现1秒钟的闪烁。用p1.0输出.
请问用IAR环境下,用simulater问什莫做不出来?见不到定时产生的中断,p1.0的值不改变,是不是用软件不行?应如何做,请指教,谢谢了.
在IAR低版本的情况下,用软件仿真是不能实现定时器的中断的。

网友E:
接目标板时得硬件防真!

网友F:
高版本也不行的
引用:
在IAR低版本的情况下,用软件仿真是不能实现定时器的中断的。

网友G:
谢谢楼上的各位高手,我也记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