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电压超过3.6也可以

楼主:
由于自己的错误操作把430的电压调到4V据然没有烧掉。。。。程序还能正常工作。。神奇

网友:
很正常,我的同学把它跟5V的器件直接连接用了半年都没有坏

网友:
推荐运行条件1。8-3。6V

网友:
缩短使用寿命,呵呵

网友:
不但如此还能与cmos电平的5V芯片直接相连

网友:
输入可能是没问题,但输出时呢,你能用MSP430的I/O口直接带动5VCMOS器件吗?

网友:
相信输出没问题。。输入就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本来就可以,ti的典型电路上有直接接5v的

网友:
430的吸入能力是可以的
但是输出就部行了
驱动5V没有戏的

网友:
引用:

本来就可以,ti的典型电路上有直接接5v的
那是针对OTP系列,并非FLASH系列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