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列程序请教,MSP430为何不中断?

楼主:
#include<msp430x44x.h>

void main(void)
{
WDTCTL=WDTPW+WDTHOLD; // stop watchdog
TACTL=TASSEL0+TACLR; //ACLK,CLEAR TAR
CCTL0=CCIE; //CCR0 INT EN
CCR0=16384; //32KHZ,=0.5S
P4DIR|=BIT0; //p4.0 is out;
P4DIR|=BIT1; //p4.1 is out;
P4OUT&=~BIT0; //lamp=0;
TACTL|=MC0; //TIMER_A is inc mode
_EINT(); //INT EN
while(1);
}

#pragma interrupt[TIMERA0_VECTOR]
__interrupt void Timer_A(void)
{
P4OUT^=BIT0;
P4OUT^=BIT1;
}

网友:
OK

p4口无中断功能,即使是P1口,也要P1ie再开一下

网友:
引用:

#include<msp430x44x.h>

void main(void)
{
WDTCTL=WDTPW+WDTHOLD; // stop watchdog
TACTL=TASSEL0+TACLR; //ACLK,CLEAR TAR
CCTL0=CCIE; //CCR0 INT EN
CCR0=16384; //32KHZ,=0.5S
P4DIR|=BIT0; //p4.0 is out;
P4DIR|=BIT1; //p4.1 is out;
P4OUT&=~BIT0; //lamp=0;
TACTL|=MC0; //TIMER_A is inc mode
_EINT(); //INT EN
while(1);
}

#pragma interrupt[TIMERA0_VECTOR]
__interrupt void Timer_A(void)
{
P4OUT^=BIT0;
P4OUT^=BIT1;
}
你把CCTL0=CCIE; 改成CCTL0|=CCIE; 试试,另外你看看你的晶振是否起振?

网友:
引用:

p4口无中断功能,即使是P1口,也要P1ie再开一下
呵呵 他不是要p4口中断
是定时器中断

网友:
#include<msp430x44x.h>

void main(void)
{
WDTCTL=WDTPW+WDTHOLD; // stop watchdog
TACTL=TASSEL0+TACLR; //ACLK,CLEAR TAR
CCTL0=CCIE; //CCR0 INT EN
CCR0=16384; //32KHZ,=0.5S
P4DIR|=BIT0; //p4.0 is out;
P4DIR|=BIT1; //p4.1 is out;
P4OUT&=~BIT0; //lamp=0;
TACTL|=MC0; //TIMER_A is inc mode
_EINT(); //INT EN
while(1);
}

#pragma vector=TIMERA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_A(void)
{
P4OUT^=BIT0;
P4OUT^=BIT1;
}

注意:还需要接晶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