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P-GANG430可读文件类型

楼主(2004-11-04):
MSP-GANG430可读文件类型
我用FET编写的.S43,现在想在MSP-GANG430中使用。 不过后者只接受.txt和.A43文件, 我该怎么办?有没有什么办法把.S43文件转换成.A43文件啊,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!
怎么办

网友A:
在OPTION-》XLINK-》OUTPUT-》FORMAT下,选择OTHER中的MSP430-TXT

网友B:
版主的意思我不太明白,你是指能把 .s43文件转成 .txt文件吗?

网友C:
设置好后,重新编译连接,就会生成TXT文件

网友D:
奇怪,我的OTHER中怎么找不到MSP430-TXT呢?!

网友:
点一下右边的下拉箭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