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PnDIR PnOUT输出高电位

楼主(2004-11-05):
关于PnDIR PnOUT输出高电位
各位大哥,我想在P3.0,P3.1,P3.2输出高电位,这样写程序行不行?请指教
#include <msp430x44x.h>
void main( void )
{
WDTCTL = WDTPW +WDTHOLD;
p3DIR = 0X07;
p3OUT = 0X07;
for(;;)
{_BIS_SR(LPM0_bits);
_NOP();
}
}
void
,
大哥
include
程序

网友A:
编译可以就可以吧.
#include "msp430x44x.h"
void main(void)
{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// Stop watchdog timer
{
P3DIR |= BIT0 + BIT1 + BIT2; // to output direction
P3OUT |= BIT0 + BIT1 + BIT2; // to output
{
}

网友B:
也不行,可能是我的单片机疯了,谢谢指教

网友C:
你的就能用,只不过是放在了初始化部分给的.

网友D:
呵呵,是不是你编译器设置哪里不对啊?

网友E:
是不是选的软件仿真啊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