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创】请问大虾们,你们给430的电源,使用芯片,还是7805后加3.3V稳压管呢?谢谢

楼主:
【原创】请问大虾们,你们给430的电源,使用芯片,还是7805后加3.3V稳压管呢?谢谢

网友:
可以用一个3.3v的稳压管。当然也可以使用输出3.3v的电源芯片。看你要求的参数和能够接收的价格了

网友:
我用了个LM1117,还行

网友:
hehe  我们用了s-818(5v转3.3v)

网友:
AA

可以用RH5RL33

网友:
我们好几种产品中都使用431芯片
一直以来还比较稳定

网友:
7805加几个二极管也行了(考虑PCB空间可用TO-92封装的)

网友:
这要看你作什么产品了,如果是比较高档的需要AD等功能可以考虑用DC-DC如果使用廉价的比如430x11xx等考虑成本问题的话,可以使用3.3v的稳压管,因为1.8-3.6v的电压都可以工作,所以稳压管已经够用,注意最好稳压管只负责给单片机供电(电流限制的原因)。

网友:
我用7805加LM1117或2810,感觉还是挺好用的,就是耗电比较多.

网友:
TI有很多的3.3V的电源芯片可以选购的,只是价格普遍较高而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