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这几句语句怎么理解啊?

楼主:
mov #SHT0_8+MSC+REFON+ADC12ON,&ADC12CTL0

这句话中+是什么意思啊?SHT0_8,MSC等它们的初始值是多少啊?(怎么设定的)

bis #ENC,&ADC12CTL0
中ENC是多少,怎么设定的

网友:
引用:

mov #SHT0_8+MSC+REFON+ADC12ON,&ADC12CTL0

这句话中+是什么意思啊?SHT0_8,MSC等它们的初始值是多少啊?(怎么设定的)

bis #ENC,&ADC12CTL0
中ENC是多少,怎么设定的
你看一下头文件。比如 "msp430x41x.h" 等等。每个系列的芯片的头文件是不一样的,里面定义了SHT0_8,MSC等常量的值。 在编译软件的inc文件夹下。

网友:
bc007

引用:

mov #SHT0_8+MSC+REFON+ADC12ON,&ADC12CTL0

这句话中+是什么意思啊?SHT0_8,MSC等它们的初始值是多少啊?(怎么设定的)

bis #ENC,&ADC12CTL0
中ENC是多少,怎么设定的
建议你去买本430的书回来看看
这些都是命令字
例如:mov #SHT0_8+MSC+REFON+ADC12ON,&ADC12CTL0
命令字ADC12CTL0里:SHT0设定值为8,MSC位为1,REFON位为1,ADC12ON位 为1
你看下头文件就可以知道,上句等同于:
mov #8*0x100u+0x080+0x020+0x010,&0x01A0

网友:
引用:

你看一下头文件。比如 "msp430x41x.h" 等等。每个系列的芯片的头文件是不一样的,里面定义了SHT0_8,MSC等常量的值。 在编译软件的inc文件夹下。

不知道啊!能不能具体说说啊
我用的是AQ,那个头文件应该在哪里啊?

网友:
引用:

不知道啊!能不能具体说说啊
我用的是AQ,那个头文件应该在哪里啊?
在AQ430安装目录:\AQ430\include

网友:
引用:

在AQ430安装目录:\AQ430\include

明白了,谢谢啊
这个头文件里面是不是有非常具体的规定啊
对了,用AQ和EW应该可以用相同的头文件吧

网友:
两者的具体规定是一样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