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解答

楼主(2004-11-05):
跪求解答
如果我不打开UTXIE0,程序还能不能利用串口0发数据了?急啊,先谢谢了
程序

网友A:
什么意思没明白!

网友B:
很简单,写个程序调一下自己就清楚了.
Ps: 不开中断允许它怎么中断啊?

网友C:
我看到一个程序,它就是这么写的,整篇都找不到IE1 |= UTXIE0 之类的,
但是有UTXBUF0 = TEMP[1]之类的通信程序,到底怎么回事?

网友D:
那肯定有ME1 |= UTXE0 + URXE0; 这句吧?
它的程序没有你说的那个是因为发没有发送中断服务程序,它的发送就只要一句话:送数.

网友E:
guoyan
引用:
那肯定有ME1 |= UTXE0 + URXE0; 这句吧?
它的程序没有你说的那个是因为发没有发送中断服务程序,它的发送就只要一句话:送数.
这样处理有什么好处了,同中断函数比较,两者有何优劣点,谢谢这位兄弟,不好意思,我实在太菜了

网友:
好象必须要打开吧.
ME1 |= UTXE0 + URXE0为发送/接收模块允许,禁止该模块时会减少系统功耗,多在系统需低功耗时关闭.
IE1 |= UTXIE0 为发送中断允许,当向发送寄存器里写数据时会引起发送中断,然后进到中断处理函数把数据发送出去.
两者是不同的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