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C12测量的AD直问题,请教!

楼主:
采样的电压很低,40mv ,内部2.5V基准,数据应该为65,实际采样数据在60-80跳变,是否正常??

网友:
引用:

采样的电压很低,40mv ,内部2.5V基准,数据应该为65,实际采样数据在60-80跳变,是否正常??

应该不会跳变的,是硬件的问题。用内部基准的时候,可以在VEREF加104的电容。

而且可以用1.5V做基准啊

网友:
是不是采样电压太低的原因,我用高电压,没有这么跳变的

网友:
一般是电路设计的问题
地电流可能会引起这种情况
一般跳动2个字左右正常

网友:
会不会是程序问题,帮我看看啊

ADC12CTL0&=~ENC; //ENC=0 ,允许修改参数
ADC12CTL1=CSTARTADD_1+SHS_0+ADC12SSEL_2+CONSEQ_0; //单通道单次转换 ,ADC12MEM1
//选择MLCK为时钟源,not use sample timer
//S/H source: directly controlled by ADC12SC
ADC12CTL0|= REF2_5V+REFON+ADC12ON;
ADC12CTL0|=ENC; //ENC=1 ,不允许修改参数

delay(5000); //delay 30ms,fosc=1M ??????????????
ADC12_SUM=0;
for(i=0;i<16;i++) //采样Vp输出的电压16次,取平均值
{
ADC12CTL0|=ADC12SC; //ADC12SC=1
_NOP();
_NOP();
_NOP();
_NOP();
ADC12CTL0&=~ADC12SC; //ADC12SC=0,启动AD转换
_NOP();
while ((ADC12CTL1 & ADC12BUSY) == 1); //如果转换未结束,等待
_NOP();
ADC12_SUM+=ADC12MEM1; //把采样的AD值加到ADC12_SUM上
_NOP();
_NOP();
} //进行下一

网友:
为什么不把信号放大后采样呢?在信号很小的时候,硬件电路包括布线对采样的影响都很大的。

网友:
引用:

为什么不把信号放大后采样呢?在信号很小的时候,硬件电路包括布线对采样的影响都很大的。
同意,可以加个运放呀

网友:
应该还是从硬件电路上下工夫,小信号也不应该跳动的!

网友:
未放大的电压为 10-700mv,我已经放大3倍了,就是10mv放大后的30mv测量不稳定

网友:
60-80大了些,跳动3-4差不多吧。把小信号后的采样电阻加大。

网友:
引用:

60-80大了些,跳动3-4差不多吧。把小信号后的采样电阻加大。

用意,输入电阻一定要大?最好用仪用放大器

网友:
2.5的基准,在放大3倍也没有问题啊,
是不是有干扰,从地引入,或者是50HZ??

网友:
如果测量电压有1V 的话,测量的AD值相差只有 1-2个,是不是电压太低了

网友:
ADC12MCTL1 没定义呀 用内部2.5通道0的话是10H
采样保持定时器SHT0 按你实际时间来定义
这个不对的话就是这个现象 我以前也就是这样的

网友:
要怎么定义啊。我用的通道0 和通道 1的设置差不多的。如下

通道0
ADC12CTL1=CSTARTADD_0+SHS_0+ADC12SSEL_2+CONSEQ_0; //单通道单次转换

//选择MLCK为时钟源,not use sample timer
//S/H source: directly controlled by ADC12SC
ADC12CTL0|= REF2_5V+REFON+ADC12ON;

通道1
ADC12CTL1=CSTARTADD_1+SHS_0+ADC12SSEL_2+CONSEQ_0; //单通道单次转换 ,ADC12MEM1
//选择MLCK为时钟源,not use sample timer
//S/H source: directly controlled by ADC12SC
ADC12CTL0|= REF2_5V+REFON+ADC12ON;

通道0是正常的啊。为什么!!

网友:
我说的是ADC12MCTLx不是ADC12CTLx
ADC12MCTLx是转换存储器控制寄存器 它的定义如下:第7位是EOS表示序列结束
4~6位Sref参考电源选择 你要用内部的就是Sref_1
0~3位INCH选择输入通道 在这里定义你输入通道 通道0就是INCH_0
而不是用CSTARTADD_0
CSTARTADD_0只是定义起始通道
总结程序:
ADC12CTL0&=~ENC; //ENC=0 ,允许修改参数
ADC12CTL1=CSTARTADD_0+SHS_0+ADC12SSEL_2+CONSEQ_0; //单通道单次转换 ,ADC12MEM0
//选择MLCK为时钟源,not use sample timer
//S/H source: directly controlled by ADC12SC
ADC12CTL0|= SHT0_4+REF2_5V+REFON+ADC12ON;
ADC12MCTL0=10H;//信号由A0输入,内部参考电源
ADC12CTL0|=ENC; //ENC=1 ,不允许修改参数

delay(5000); //delay 30ms,fosc=1M ??????????????
ADC12_SUM=0;
for(i=0;i<16;i++) //采样Vp输出的电压16次,取平均值
{
ADC12CTL0|=ADC12SC; //ADC12SC=1
_NOP();
_NOP();
_NOP();
_NOP();
ADC12CTL0&=~ADC12SC; //ADC12SC=0,启动AD转换
_NOP();
while ((ADC12CTL1 & ADC12BUSY) == 1); //如果转换未结束,等待
_NOP();
ADC12_SUM+=ADC12MEM0; //把采样的AD值加到ADC12_SUM上
_NOP();
_NOP();
} //进行下一

网友:
我的通道1 改为如下设置,还是有问题,??为什么??

ADC12CTL1=CSTARTADD_1+SHS_0+ADC12SSEL_2+CONSEQ_0;
//单通道单次转换 ,MCLK做内部时钟源,
ADC12CTL0|= REF2_5V+REFON+ADC12ON;
//内部基准 2.5V
ADC12MCTL1 = SREF_1+INCH_1;
//选择通道1

网友:
不好意思,早上讲错了。
我的问题是出在通道1 上。我现在设置通道1 如下,还是不行,

ADC12CTL1=CSTARTADD_1+SHS_0+ADC12SSEL_2+CONSEQ_0;
//单通道单次转换 ,MCLK做内部时钟源,
ADC12CTL0|= REF2_5V+REFON+ADC12ON;
//内部基准 2.5V
ADC12MCTL1 = SREF_1+INCH_1;

我把ADC12CTL1中的CONSEQ_0改为CONSEQ_1, 程序就停在 while ((ADC12CTL1 & ADC12BUSY) == 1);

网友:
CONSEQ_1是序列通道转换了
这个你不要改 就是CONSEQ_0单通道单次转换
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片子?

网友:
我现在改为这样,实际大概200mv(用万用表测量的,很稳定的),AD 测量16次,取平均值,数据在198-212MV 跳变,还可以,
我仿真的时候,每次测量的AD值相差很大(200mv 应该是 327 ),测量AD值 100-500跳变。用149片子

ADC12CTL1=CSTARTADD_1+SHS_0+ADC12SSEL_2+CONSEQ_0;
//单通道单次转换 ,MCLK做内部时钟源,
ADC12CTL0|= REF2_5V+REFON+ADC12ON;
//内部基准 2.5V
ADC12MCTL1 = SREF_1+INCH_1;

网友:
不会的 我也是用的149
很稳定 基本上误差在2~3个字
ADC12_SUM+=ADC12MEM0//ADC12MEM0要改为ADC12MEM1

网友:
我就是这样设置,
而且,,ADC12_SUM+=ADC12MEM1
在100-500 之间跳,为什么?
我刚接触430 ,才4个月,毕业后才开始,希望能帮我一把

网友:
看看电源的纹波噪声是不是较大,这是影响AD采集的原因。

网友:
我发现了问题的存在,我以后再也不相信“万用表”了,
我用“万用表”测量的电压值很稳定的,200mv,而且是用 6 1/2 的高级万用表测量的。
我今天用数字示波器,看波形,是正弦波,可能INA122 放大有问题(放大3倍)。

网友:
呵呵……万用表采集数据后进行了平滑处理,它是多次采样后的平均结果,所以用万用表测量的电压值会是稳定的。但是数字示波器就不一样了,虽然它也是多次采样的结果,不过示波器的采样速度可比万用表快多了,所以能看出波形。不要轻易的下结论,三思而后行!

网友:
倒~~~,白让人家lancer忙活半天,不过楼主设置的确实是正确的,不用改!

网友:
呵呵
没关系
一般进来的基准电压和采样电压都不能用万用表来看的
要用示波器看平直了
再用34401去看它的纹波含量
但是我奇怪你大信号时也应该跳呀
你怎么说大信号时很好呢?

网友:
很大的信号,,1V 以上啊,很稳定

网友:
应该不是这个问题,我做过12bit的AD我开始也在怀疑430的AD12,怀疑他没那么高精度,但是后来发现是因为我的采样对象的值在变化(我以为我们的电压源很好,但是后来外接温度传感器(TMP35G)发现转换值很稳定的,用内部温度传感器做转化对象时(内部基准)也很好一般变化<3)。另外基准的滤波电容不能太小我的是10uf。

网友:
噪声信号影响比较大,可以加滤波,或者可以增加采样次数,看你的采样数据在哪个范围比较准确,最后可以自己排序选择合适数据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