晶振的问题

楼主:
我用了一个有源的晶阵
是5v电压供电的那一种
输出是ttl电平
可是我下面接了一个非门
可是没有输出啊
是不是驱动能力不构
如何提高呢
感谢啊

网友:
可以考虑辅助震荡,在非门的输入输出脚并一个1M左右的电阻试一试,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个愿意,呵呵

网友:
怎么并联?
我可不可以加一个上拉电阻?

网友:
简单的说,就是在你的晶震的两个脚之间并联=在反向器的输入与输出端加了一个电阻,但是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个原因导致你说的情况。

网友:
晕菜
有源晶阵就只有4条腿
只有一个输出
不象无源晶振的

网友:
接非门时,晶体本身还有输出吗?还是非门没有输出?
假如是晶体本身没有输出建议把这块晶体扔到窗外再换块新的!

网友:
是这样的
我现在在晶阵的输出接了一个上拉电阻10k的
结果晶阵的输出为+―2v
非门输出可是只有+-0.5v左右了
因为我下面的cpld中还有很多74的与或非门等逻辑
这样的话在cpld中的电路根本没有办法工作
这应该怎么解决呢
赐教

网友:
晶体电源符合要求吗?要是符合要求的话,换晶体吧。

你的电压是怎么测出来的?万用表还是示波器?
万用表是不能用作震荡测试的!你测出的电压低有可能是输出的占空比比较低,

网友:
我用示波器看到的电压大小
晶振的电源是5v对的啊】
我加了一个限流电阻
实际输入到晶阵的是4.8v这也应该是可行啊的
可是为什么结果不对呢

网友:
为什么要加限流电阻?
我觉得也许把限流电阻拿掉问题就解决了!

网友:
我将晶振直接接cpld  没问题

网友:
频率太高,非门反应不过来吧,看看你的非门的资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