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 Timer_B捕获问题

楼主:
我想利用定时器Timer_B捕获方波时间 ,现在程序中还有p1.3中断 但程序死机 ,将Timer_B中断封掉 程序正常 请问高手 问题在那里

程序如下
/********** TIMER_B 初始化 *********/

TBCTL = SHR_0+CNTL_0+TBSSEL_0+ID_1+MC_2+TBCLR+TBIE;
// 单独装载(初始值);Timer_B--16位;时钟源为外部;分频系数选择位1(4MHz);
// 连续计数模式;Timer_B计数器清零; 定时器溢出中断允许-----暂时关闭!。
TBCCTL0 = CM_1+CCIS_0+CAP+CCIE; // 上升沿捕获模式;选择CCIXA为捕获事件的输入信号源;异步捕获;捕获模式。允许捕获中断

#pragma vector = TIMERB0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Timer_B(void)
{
//begin
if((TBCCTL0&0x1)==1)
{//
Ac_main_deal_flag=0xaa; //这个标志每隔20ms置一次
TBCCTL0&=0xfffe;
}
else{
switch( TBIV )
{
case 14:now_counter_value+=65536 ; //计数器溢出时处理
break;
default : break;
}
}
TBCTL&=0xfffe;
//end
}

网友:
定时器Timer_B的中断优先级要比P口的高,不知是不是中断嵌套时出里问题.你可以设断点调试一下看哪出了问题.

网友:
停下来看停在什么地方?

网友:
谢谢各位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

网友:
怎么解决的,能否学习学习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