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0中LCDMEM.X是怎么与LCD(段码)上的图形数字匹配的?

楼主:
我现在手上有LCD的图形和编码图
我想做个LCDMEM.X与CLD编码图的关系图
但是我不明白怎么确定
比如说
我想在LCDMEM.0中存LCD上的一个图形的段码
但是LCD上的图形为什么给LCDMEM.0这个寄存器对应啊?

网友:
这个与你使用的lcd有关系,不同的lcd可能在写const char digit[] = {
0x7D, /* "0" */ /* _A_ */
0x60, /* "1" */ /* F |_G_| B */
0x3E, /* "2" */ /* E |_D_|. C */
0x7A, /* "3" */ /* H */
0x63, /* "4" */
0x5B, /* "5" */
0x5F, /* "6" */
0x70, /* "7" */
0x7F, /* "8" */
0x7B, /* "9" */
0x00, /*display*/
0x77, /* "A" */
0X73, /* "Q" */
0X0D, /* "L" */
};
不一样。我的lcd是这样的
S0 S1 S2 S3 .......
COM1 1F 1A 2F 2A ......
COM2 1G 1B 2F 2B
COM3 1E 1C 2E 2C
COM4 1D 1H 2D 2H

其中 lcdm.x="A B C H F G E D "b 如果哪一位要显示那一位就是“1”否则就是“0”比如要显示字符“H”则“B C E F G”这五笔要显示所以LCDM.X=01101110b=6EH,总之LCDM.x=S(2n)S(2n+1){n=0、1、2...}

网友:
xxxxx /S0 S1 S2 S3 .......
COM1 /1F 1A 2F 2A ......
COM2 /1G 1B 2F 2B
COM3 /1E 1C 2E 2C
COM4 /1D 1H 2D 2H

网友:
对不起应该是总之LCDM.x=S(2n+1)S(2n){n=0、1、2...}

网友:
引用:

这个与你使用的lcd有关系,不同的lcd可能在写const char digit[] = {
0x7D, /* "0" */ /* _A_ */
0x60, /* "1" */ /* F |_G_| B */
0x3E, /* "2" */ /* E |_D_|. C */
0x7A, /* "3" */ /* H */
0x63, /* "4" */
0x5B, /* "5" */
0x5F, /* "6" */
0x70, /* "7" */
0x7F, /* "8" */
0x7B, /* "9" */
0x00, /*display*/
0x77, /* "A" */
0X73, /* "Q" */
0X0D, /* "L" */
};
不一样。我的lcd是这样的
S0 S1 S2 S3 .......
COM1 1F 1A 2F 2A ......
COM2 1G 1B 2F 2B
COM3 1E 1C 2E 2C
COM4 1D 1H 2D 2H

其中 lcdm.x="A B C H F G E D "b 如果哪一位要显示那一位就是“1”否则就是“0”比如要显示字符“H”则“B C E F G”这五笔要显示所以LCDM.X=01101110b=6EH,总之LCDM.x=S(2n)S(2n+1){n=0、1、2...}

是这个样子的,我手上的LCD(段码)它上面并不是一个排的,它有图形,有时间显示,日期显示,还有最主要的数据显示。我有那种LCD(段码)的编码表的
我现在想知道的是,我是4MUX的,比如现在我想显示那个图形,它的段码如何确定?这个段码应该存在那个LCDM.X中,才能在那个位置显示。

网友:
把你的真值表贴上来呀

网友:
引用:

把你的真值表贴上来呀

是这个样子的

pin com1, com2, com3, com4
1 com1 ------ ------ ------
2 ------ com2 ------ ------
3 ------ ------ com3 ------
4 ------ ------ ------ com4
5 ------- G1 G2 welcome
6 1D 1E 1G 1F
7 ------ 1C 1B 1A
8 2D 2E 2G 2F
9 ML 2C 2B 2A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pin1,2,3,4接430的com0,COM1,COM2,COM3
PIN5,6接 430的S0,S2
以此类推下去

这里有个问题要问一下,S0,S1对应lcdmem1,但是数字8却是有S1,S2连接的,显示的时候难道要用LCDMEM1和LCDMEM2共同处理,怎么办?能不能把不用s1。相当于s0控制一个字符。从s2,s3开始显示数字呢?

网友:
引用:

是这个样子的

pin com1, com2, com3, com4
1 com1 ------ ------ ------
2 ------ com2 ------ ------
3 ------ ------ com3 ------
4 ------ ------ ------ com4
5 ------- G1 G2 welcome
6 1D 1E 1G 1F
7 ------ 1C 1B 1A
8 2D 2E 2G 2F
9 ML 2C 2B 2A
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pin1,2,3,4接430的com0,COM1,COM2,COM3
PIN5,6接 430的S0,S2
以此类推下去

这里有个问题要问一下,S0,S1对应lcdmem1,但是数字8却是有S1,S2连接的,显示的时候难道要用LCDMEM1和LCDMEM2共同处理,怎么办?能不能把不用s1。相当于s0控制一个字符。从s2,s3开始显示数字呢?
可以这样:S0-PIN9,S1-PIN8,S2-PIN7,S3-PIN6,S4-PIN5

网友:
引用:

可以这样:S0-PIN9,S1-PIN8,S2-PIN7,S3-PIN6,S4-PIN5

我只写了真值表的易部分
可不可以这个样子
我S0接P5,S1不接,S2接6脚,S3接7脚

这个可以避免一个数字显示要在两个寄存器里面显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