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调试电路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芯片是MSP430F149在仿真头调试的时候通信正常,断电之后运行就发现串口不能通信了,如果再次插上下载线(下载线和电脑相连)就又

楼主:
我在调试电路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芯片是MSP430F149在仿真头调试的时候通信正常,断电之后运行就发现串口不能通信了,如果再次插上下载线(下载线和电脑相连)就又可以通信了,这为什么?
MAX232的工作电压是5V的,输出电平今处理后才和单片机连接的.且有几块电路可以脱离仿真器运行,其余大部分就是不行!

网友:
估计是电源的问题
因为调试线可以提供+3。6V左右的电压

网友:
我也遇上同样的问题,那个时候是因为232接口没有焊好,你试试

网友:
我以前用的F149是程序复位插仿真器时可以,但拔来后,就有时复位不了,最后是程序中断有点问题,你看一下,是不是程序的问题,在以上查找无果的情况下???

网友:
用下面的程序和串口助手测试一下,如果能收能发,说明硬件没有问题,然后再找找其他原因。

#include <msp430x14x.h>

void main(void)
{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// Stop WDT
P3SEL |= 0x30; // P3.4,5 = USART0 TXD/RXD
ME1 |= UTXE0 + URXE0; // Ena××e USART0 TXD/RXD
UCTL0 |= CHAR; // 8-bit character
UTCTL0 |= SSEL0; // UCLK = ACLK
UBR00 = 0x0D; // 32k/2400 - 13.65
UBR10 = 0x00; //
UMCTL0 = 0x6B; // Modulation
UCTL0 &= ~SWRST; //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
IE1 |= URXIE0; // Ena××e USART0 RX interrupt

// Mainloop
for (;;)
{
_BIS_SR(LPM3_bits + GIE); // Enter LPM3 w/interrupt
while (!(IFG1 & UTXIFG0)); // USART0 TX buffer ready?
TXBUF0 = RXBUF0; // RXBUF0 to TXBUF0
}
}

// UART0 RX ISR will for exit from LPM3 in Mainloop
#pragma vector=UART0RX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(void)
{
_BIC_SR_IRQ(LPM3_bits); // Clear LPM3 bits from 0(SR)
}

网友:
引用:

我在调试电路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芯片是MSP430F149在仿真头调试的时候通信正常,断电之后运行就发现串口不能通信了,如果再次插上下载线(下载线和电脑相连)就又可以通信了,这为什么?
MAX232的工作电压是5V的,输出电平今处理后才和单片机连接的.且有几块电路可以脱离仿真器运行,其余大部分就是不行!
我认为应该是复位电路上有的问题,在你插上下载线时使用的是FET中的复位电路,所以正常复位。你可以这样尝试一下,在没有插上下载线时,用镊子或导线把RST引脚和地短接一下,看一下通讯是否正常了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地线问题。检查串口电缆与扳子地线连接是否正常

网友:
用MAX3232代理MAX232芯片就好了,电源与MSP430同为3.3伏就行了,我也是这样解决的.不仿试试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