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大虾能提供一1.8V的精密基准源,我测交流用的,参考 ...

楼主(2004-11-10):
哪位大虾能提供一1.8V的精密基准源,我测交流用的,参考电源为VCC与VSS(3.6V),需抬高电压呀。
除了以上问题,还有谁能提供一款电源芯片3.6V的,我用8M,用3.3的版主说不稳定啊!要求大于等于150mA,希望大虾帮忙啊!请问除了RH5RL36AA(几mA?)还有哪些芯片?
芯片
精密

网友A:
抬高1.8V电压不一定用1.8V的精密基准源
你可以用加法电路抬高,只要改变电阻比就可以了
我的抬高电压就是-3.3V

网友B:
用运放是可以,可是上司不准用运放啊,我说服不了他

网友C:
为什么不能用运放?总应该有合适的理由啊?

网友D:
原来的运放容易引进噪声,体积也较大,占用pcb空间,且精确度没有专门的基准源高

网友E:
但对于大电流来说,电阻温度的上升造成的温度漂移也是不容忽视的。
要是从成本和体积上来考虑,到是值得的

网友F:
是啊,用运放温漂也大呀;我需要的电压基准源基本不用考虑电流,请各位大虾指点秘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