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计算三角函数

楼主:
按照C430的说法,#include MATH.H可以调用三角函数sin()、cos(),
但我用C430编译可以,LINK出错!
大家平时是怎样求三角函数值的呢?用MSP430系列的C语言或汇编。
谢谢大家,请多指教!

网友:
可以的呀

网友:
需要什么特别的设置吗?我用的怎么不行

网友:
你的是不是4K限制版的

网友:
4k限制版的就不行是吗?
我的IAR好像版本是比较老的

网友:
限制版的不行的,正常的版本只要#include "MATH.H"就行了,不用设计别的地方

网友:
好像是什么1.24A

网友:
怎么样可以看到版本信息,我的应该是正常的版本啊!
安装程序是fet_r306.exe

网友:
fet_r306.exe我怎么没有用过,我用的是IAR2.1  3.1啊,限制版不用注册,只有你代码超过了4K,编译时就会提示错误

网友:
你可以到网上下个EW4302.1   版的,很多

网友:
EW4302.1 版没有限制吧

网友:
引用:

按照C430的说法,#include MATH.H可以调用三角函数sin()、cos(),
但我用C430编译可以,LINK出错!
大家平时是怎样求三角函数值的呢?用MSP430系列的C语言或汇编。
谢谢大家,请多指教!
1.26以下的4K限制版,不支持MATH库函数。

网友:
还是没找到,也没解决问题,烦的厉害

网友:
1.26B的限制版是不是也不能用math.h中的库函数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