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软件调试

楼主:
我现在在做一种测试仪,需要用软件进行输出精度校准,请大侠给我指点怎样做?

网友:
把校正常数存到EEPROM里面.不知道你要做什么.

网友:
上电 程序运行后先输出一个不准确的值,然后通过调试程序将精度校准,下次上电后我希望输出校准的值.

网友:
引用:

把校正常数存到EEPROM里面.不知道你要做什么.
校正常数可能需要经常修改.

网友:
具体怎么做,能否告知?

网友:
你需要什么样的校准精度?什么技术要求?

网友:
430单片机上电运行后需要调用校正系数,而校正系数在运行过程中根据需要可能被更改,下次上电运行时调用修改后的校正系数.

网友:
输出加个反馈到输入
在通过采样自校准

网友:
这样太麻烦了.不知道通过檫除FLASH能否行得通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