模拟与混合信号

楼主:
微控制器MCU
DSP与ARM处理器
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
意法半导体-低功耗射频
MEMS传感器
ARM技术
Linux与安卓
实时操作系统RTOS
编程基础
国产MCU
瑞萨电子MCU
51单片机
电机驱动控制(Motor Control)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开关电源学习小组
LED专区
TI 模拟与混合信号
TI无线连接
测试/测量
电路观察室
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
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
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
MicroPython开源版块
创新实验室
以拆会友
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
聊聊笑笑闹闹
求职招聘
为我们提建议&公告
不能进入中断问题
blc9
blc9

网友A(2004-11-14):
不能进入中断问题
哪位高手能够指点一下!以前我们有个程序一直无问题,运行很好的,但是过了1个星期突然在调试的时候怎么也进不去中断了,是不是单片机有问题了, 我们用了标准的简单终端程序调试,都不行了!是不是中断向量存储引导有了问题? 但是以前能用的亚? 如果要是单片机坏了别的程序能运行亚!? 谁遇到国这样的问题能够解释一下吗?
能够
程序

网友B:
没遇到这样的问题,你再看一下调试环境设置跟以前比变了没有,把中断设置部分的程序发上来让大家看看吧.

网友:
你用的是软件仿真还是硬件仿真?

网友C:
是不是板子上晶振的焊点有问题!

网友D:
把检测晶振失效的屏蔽掉,用内部DCO测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