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求助】关于149的串口问题(就快疯了,大家请帮忙啊)

楼主:
最近在调试F149的串口,快郁闷的不行了!

系统:F149 串口1,通信芯片MAX3485 收发数据均为查讯方式 9600Bps

工具:串口调试器

测试方式1:不停的向串口调试器发送数据,收到的数据没问题!

测试方式2:先向串口调试器发送数据,然后串口调试器向下发数据,149收到数据后,发回给串口调试器!

现象:如果单字节的发送接收数据,没有任何问题,不错也不丢包!
如果超过一个字节(我用的是8个字节),
从串口调试器看到:1) 数据丢包,下位机不是总能收到数据!
2) 帧错位,八个字节的数据错位了,也就是说前一帧的后部分数据和后一帧 的前部分数重组成新的数据帧!
3)如果错位,大部分的可以在10帧内校正回来!

现在公司那边老催,我调了两天了,都快疯了!论坛的关于串口的帖子我看到的差不多了,菏?问题相似的不多,相似的后来都说解决了,也不知道是咋解决的!
请大家帮忙吧!我不知道该咋办了!

拟解决方案:1)改为中断接收,但效果不明显,问题还在!
2)提高主频,降低传送波特率,。。。。。。
我快不行了,求救!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!现在解决了!看一下你的程序!

网友:
我没有发现过这些问题,可能你的串口设置有问题,
用串口精灵看看,能帮你

网友:
你的波特率使用多高频率生成的,用方案2试一下吧

网友:
void clock_initiate( void )
{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\
* first shut up watchdog programme, because this will change WDT's clock source!
* watchdog's clock source is SMCLK, SMCLK's source may be DCO or XT2.
* current operation change SMCLK's source from DCO to XT2
\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WDTCTL = WDTPW + WDTHOLD; // close watchdog

BCSCTL1 &= 0x07F; //open xt2 clock.
BCSCTL1 &= 0x07F; //open xt2 clock.
BCSCTL1 &= 0x07F; //open xt2 clock.

BCSCTL2 = 0; // clear flag

// 4M ?§??4????
if ( Oscillistor_4M_Or_8M )
BCSCTL2 |= 0x00C; // set xt2 clock as the source of SMCLK ,4 divide xt2.

// 8M ?§??8????
BCSCTL2 |= 0x00E; // set xt2 clock as the source of SMCLK ,8 divide xt2.

//BCSCTL2 |=0x090; // select XT2 2 divided as MCLK source

××oid_mad_jump ( );
××oid_mad_jump ( );

delay ( 500 ); // wait this clock sta××e
refresh_watchdog ( ); // re open watchdog function

return;
}

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void baudrate_set ( void )
{

refresh_watchdog ( );

U1BR1 = 0; // adjust register setup 1M
U1BR0 = 0x06D;
U1MCTL = 0x03;

//U1BR1 = 0; // adjust register setup 1M
//U1BR0 = 0x0DA;
//U1MCTL = 0x055;

UCTL1 |= SWRST; //reset flag
UCTL1 |= CHAR; // not h××e PEV, 1 bit stop, 8 bit char
U1TCTL|= ( BIT4 + BIT5 ); // choose SMCLK as the source of communication clock
ME2 |= ( UTXE1 + URXE1 ); //interrupt register setup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IE2 |= URXIE1; // Ena××e USART1 RX interrupt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UCTL1 &= ~SWRST;//ena××e all setup

P3SEL |= 0x0C0; //TXD RXD setup
P3DIR |= 0x040; //TXD
P3DIR &= ~( 0x080 ); //RXD
delay ( 20 );

// SCDE at P6^7
P6DIR |= BIT7;
P6OUT &= ~BIT7; // default status is receive mode

delay ( 20 );
IFG2 &= ~( UTXIFG1 + URXIFG1 ); //clear the Interrupt Flag

_EINT ( ); // main interrupt ena××e

delay ( 20 );
return;
}

void serial_initiate ( void )
{
clock_initiate( );

baudrate_set ( );

delay ( 100 );
return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\
void transmit_mode ( void )
{

refresh_watchdog ( );

// SCDE at P6^7
P6OUT |= BIT7;
P6OUT |= BIT7;
P6OUT |= BIT7;
P6OUT |= BIT7;

delay ( 100 );

return;
}

void receive_mode ( void )
{

refresh_watchdog ( );

// SCDE at P6^7
P6OUT &= ~BIT7;
P6OUT &= ~BIT7;
P6OUT &= ~BIT7;
P6OUT &= ~BIT7;
P6OUT &= ~BIT7;
P6OUT &= ~BIT7;

delay ( 50 );

return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\
void transmit_char ( unsigned char CharBeSended )
{
unsigned char i;
unsigned int TimeOutFlag;

refresh_watchdog ( ); // re_start watchdog

TXBUF1 = CharBeSended;

//for ( i = 0; i < 10; i++ ) {

for( TimeOutFlag = 0x0FFFF; TimeOutFlag > 1; TimeOutFlag -- ) {

refresh_watchdog ( );

if ( ( IFG2 & UTXIFG1 )) {

IFG2 &= ~ ( UTXIFG1 ); //clear the Interrupt Flag

return ;

}

}

return;
}

\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ransmit_string ( unsigned char *String, unsigned char Length )
{
unsigned char i;

transmit_mode ( );

//delay ( 50 );

for ( i = 0; i < Length; i++ )
transmit_char ( String [i] );

delay ( 100 );
return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\
* Function : receive char
\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UART1 RX ISR
#pragma vector=UART1RX_VECTOR
__interrupt void usart1_rx (void)
{
IE2 &= ~URXIE1;

DispArray[ReceiveNumFlag] = RXBUF1;

ReceiveNumFlag++;

IFG2 &= ~ ( URXIFG1 ); //clear the Interrupt Flag

IE2 |= URXIE1;

CheckOrOper = 1; // multi use this variant

return ;

}

unsigned char receive_char ( void )
{
unsigned char DataReceived;
unsigned char i;
unsigned int TimeOutFlag;

for ( i = 0; i < 10; i++ ) {

for( TimeOutFlag = 0x0FFFF; TimeOutFlag > 1; TimeOutFlag -- ) {

refresh_watchdog ( );

if ( ( IFG2 & URXIFG1 )) {

DataReceived = RXBUF1;

IFG2 &= ~ ( URXIFG1 ); //clear the Interrupt Flag

return ( DataReceived );

}

}

}

return ( 0x0FF )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\
void receive_string ( unsigned char *String, unsigned char Length )
{
unsigned char i;

unsigned int TimeOutFlag;

ReceiveNumFlag = 0;

IE2 |= URXIE1;

receive_mode ( );

// detect lost package
for ( ; ReceiveNumFlag < Length; ) {

CheckOrOper = 0;

for ( i = 0; ( i < 10 )&& (!CheckOrOper ); i++ ) {

for ( TimeOutFlag = 0x0FFFF; ( TimeOutFlag > 1 )&&( !CheckOrOper ); TimeOutFlag -- )
refresh_watchdog ( );

}

if ( i >= 10) {

IE2 &= ~URXIE1; // close interruption
DispArray[0] = 0; // error flag
DispArray[7] = 0; // error flag

delay ( 20000 ); // ××oid collide
ReceiveNumFlag = Length + 2; // force jump out
break; // lost package processing

}

}

refresh_watchdog ( );

CheckOrOper = 0;
IE2 &= ~URXIE1;

for ( i = 0; i < Length ; i ++ ){
String [ i ] = ( unsigned char ) DispArray[i];
}

//delay ( 100 );

return ;
}

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主要问题就是成帧数据的接收问题!

这是我的程序,后来测试查寻接收,比中断接收效果要好一点,在5帧内大都可以调整过来!
中断接收设置了一些全局变量
查寻接收就不用了,下面的是查寻接收程序!

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unsigned char receive_char ( void )
{
unsigned char DataReceived;
unsigned char i;
unsigned int TimeOutFlag;

refresh_watchdog ( ); // re_start watchdog

for ( i = 0; i < 10; i++ ) {

for( TimeOutFlag = 0x0FFFF; TimeOutFlag > 1; TimeOutFlag -- ) {

refresh_watchdog ( );

if ( ( IFG2 & URXIFG1 )) {

DataReceived = RXBUF1;

IFG2 &= ~ ( URXIFG1 ); //clear the Interrupt Flag

return ( DataReceived );

}

}

}

return ( 0x0FF )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\
* Function : receive string
\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receive_string ( unsigned char *String, unsigned char Length )
{
unsigned char i;
unsigned char ReceivedData;

receive_mode ( );

for ( i = 0; i < Length; i++ ) {

ReceivedData = ( unsigned char ) receive_char ( );

if ( ReceivedData == 0x0FF ) {

String [ 0 ] = 0;
return;

}

String [ i ] = ReceivedData;

}

return 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