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2768晶振,利用BASIC TIMER,做精确时钟,下面的程序有什么问题?

楼主:
我是用ACLK/256
然后中断频率选择位IP2,IP1置位,这样中断频率就是
ACLK/256=128
128/128=1
也就是1秒中断一次了?

为什么我测量时间,有15分钟4秒的误差这么大?
请高手指点?如何做高精度的时钟!

网友:
引用:

我是用ACLK/256
然后中断频率选择位IP2,IP1置位,这样中断频率就是
ACLK/256=128
128/128=1
也就是1秒中断一次了?

为什么我测量时间,有15分钟4秒的误差这么大?
请高手指点?如何做高精度的时钟!

应该没错.不妨把程序贴出来.

网友:
mov.b #BTFRFQ1+BTDIV+BT_fCLK2_DIV128,&BTCTL
CLR R5
CLR R6
CLR R7
CLR R8
MOV.B #0EBH,LCDM12
MOV.B #0EBH,LCDM11
MOV.B #0EBH,LCDM10
MOV.B #0EBH,LCDM9
MOV.B #0EBH,LCDM8
MOV.B #0EBH,LCDM7
BIS.B #010H,LCDM10

bis.w #BTIE,&IE2
eint ; Ena××e interrupts

bis.w #CPUOFF,SR ; CPU off

BT_ISR
INC R5
CMP #60,R5
JZ KK
MOV R5,R15
CALL #bbs
MOV.B &213H,R4
MOV.B LCD_Tab(R4),LCDM12
MOV.B &212H,R4
MOV.B LCD_Tab(R4),LCDM11
JMP HH

KK CLR R5
INC R6
CMP #60,R6
JZ KK1
MOV R5,R15
CALL #bbs
MOV.B &213H,R4
MOV.B LCD_Tab(R4),LCDM12
MOV.B &212H,R4
MOV.B LCD_Tab(R4),LCDM11
MOV R6,R15
CALL #bbs

MOV.B &213H,R4
MOV.B LCD_Tab(R4),LCDM10
BIS.B #010H,LCDM10
MOV.B &212H,R4
MOV.B LCD_Tab(R4),LCDM9

JMP HH
KK1 CLR R6
INC R7
CMP #24,R7
JZ KK2
MOV R6,R15
CALL #bbs
MOV.B &213H,R4
MOV.B LCD_Tab(R4),LCDM10
BIS.B #010H,LCDM10
MOV.B &212H,R4
MOV.B LCD_Tab(R4),LCDM9
MOV R7,R15
CALL #bbs
MOV.B &213H,R4
MOV.B LCD_Tab(R4),LCDM8
MOV.B &212H,R4
MOV.B LCD_Tab(R4),LCDM7

JMP HH
KK2 CLR R5
CLR R6
CLR R7
HH RETI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DIVIDE
clr r14
mov #17,r10
DIV1 cmp r11,r13
jlo DIV2
sub r11,r13
DIV2 rlc r14
jc DIV4
dec r10
jz DIV4
rla r12
rlc r13
jnc DIV1
sub r11,r13
setc
jmp DIV2
DIV4 ret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bbs

mov r15, r12
mov #0, r13
mov #10, r11
call #DIVIDE
mov.b r14,&212h
mov.b r13,&213h
ret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网友:
引用:

mov.b #BTFRFQ1+BTDIV+BT_fCLK2_DIV128,&BTCTL
CLR R5
CLR R6
CLR R7
CLR R8
MOV.B #0EBH,LCDM12
MOV.B #0EBH,LCDM11
MOV.B #0EBH,LCDM10
MOV.B #0EBH,LCDM9
MOV.B #0EBH,LCDM8
MOV.B #0EBH,LCDM7
BIS.B #010H,LCDM10

bis.w #BTIE,&IE2
eint ; Ena××e interrupts

bis.w #CPUOFF,SR ; CPU off

BT_ISR
INC R5
CMP #60,R5
HH RETI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;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你的主程序就这么一句话???
bis.w #CPUOFF,SR ; CPU off

你应该让他无限循环阿。
main
bis.w #CPUOFF,SR
jmp main

网友:
引用:

你的主程序就这么一句话???
bis.w #CPUOFF,SR ; CPU off

你应该让他无限循环阿。
main
bis.w #CPUOFF,SR
jmp main

不是的,bis.w #CPUOFF,SR
以后,单片机的CPU关闭,进入低功耗了
中断处理完成以后,还会回到原来的状态中的(低功耗)。

所以不用写循环的。

网友:
检测以下32.768kHZ

编一段小程序,通过TACLK口把ACLK发送出来,用频率仪检测一下,调整震荡电容的值,对晶振频率微调。

网友:
bc007

引用:

我是用ACLK/256
然后中断频率选择位IP2,IP1置位,这样中断频率就是
ACLK/256=128
128/128=1
也就是1秒中断一次了?

为什么我测量时间,有15分钟4秒的误差这么大?
请高手指点?如何做高精度的时钟!

说举实话,我也这么做的,一天慢几十秒,俺也不知道咋会事。

网友:
我的问题解决了,看看对你是否有提醒。
我做的时钟一天慢几十秒,我曾经换过晶体,结果一样,就是说,好与差的晶体不会有这么大的误差。
后来仔细检查程序,发现一个问题:
我在初始设定完成以后,由于键盘调整的需要,暂时关闭了中断,调试时很随意在主循环里又加了一个中断使能,看起来运行没有问题,实际上可能在关闭中断时丢了一些时钟周期,所以整体运行就慢了,到底DINT后,CCR0数是继续走还是清零,我还不清楚,不过我看是停了。我重新调整一下程序,一天误差在1~2秒内,可以接受。

你的程序里没有用DINT,但可能在某个位置使能关闭(这是我猜测),丢失了一些晶体的周期,看起来就慢了。就是说,你要一直确保TIME-A能在中断使能状态。

网友:
引用:

我的问题解决了,看看对你是否有提醒。
我做的时钟一天慢几十秒,我曾经换过晶体,结果一样,就是说,好与差的晶体不会有这么大的误差。
后来仔细检查程序,发现一个问题:
我在初始设定完成以后,由于键盘调整的需要,暂时关闭了中断,调试时很随意在主循环里又加了一个中断使能,看起来运行没有问题,实际上可能在关闭中断时丢了一些时钟周期,所以整体运行就慢了,到底DINT后,CCR0数是继续走还是清零,我还不清楚,不过我看是停了。我重新调整一下程序,一天误差在1~2秒内,可以接受。

你的程序里没有用DINT,但可能在某个位置使能关闭(这是我猜测),丢失了一些晶体的周期,看起来就慢了。就是说,你要一直确保TIME-A能在中断使能状态。

非常感谢
我的程序里面并没有用的其他的东西,我只让它做时钟。过程大致就是这个样子的:
定时1S,中断处理,处理好以后,进入CPUOFF状态,再次中断以后,在处理,然后就是这样一个循环过程。

我没有换别的晶振,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晶振有问题,我可以先看看晶阵有没有问题,用示波器看看是不是32768。
你给我看看你的程序,只要看看时钟程序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晶振问题!

看到上面的问题,我专门做了一次实验,发现晶振为32.773KHZ,当初就是每24小时快15秒,这次加电容调到32.769KHZ,运行24小时后,发现快了2秒,因此晶振必须调整.我使用BT定时器.
程序:
RESET mov.w #300h,SP ; Initialize stackpointer
StopWDT mov.w #WDTPW+WDTHOLD,&WDTCTL ; Stop WDT

MOV.B #SCFQ_4M,&SCFQCTL
SetupFLL bis.b #XCAP18PF,&FLL_CTL0 ; Configure load caps
bis.b #FLL_DIV_1,&FLL_CTL1
mov.b #20h,&P1SEL ;FACLK OUTPUT
MOV.B #0FFH,&P1OUT
MOV.B #0FFH,&P1DIR
call #lcd_on
call #wait_1s
BIS.B #BTIE,&IE2
EINT
mlp: bis.w #LPM3,SR ; CPU off
call #time_lcd
jmp mlp
lcd_on: ; MOV.B #SCFQ_4M,&SCFQCTL

SetupLCD mov.b #LCDON+LCD4MUX+LCDP0+LCDLOWR,&LCDCTL ; STK LCD 4Mux, S0-S15
SetupBT mov.B #BTFRFQ1+BTSSEL+BTDIV+BTIP1+BTIP2,&BTCTL ; STK LCD freq.
SetupIO mov.b #0FFh,&P5SEL ; Common and Rxx all selected
ret

BT_ISR:
BIC #CPUOFF,0(SP)
RETI

网友:
引用:

看到上面的问题,我专门做了一次实验,发现晶振为32.773KHZ,当初就是每24小时快15秒,这次加电容调到32.769KHZ,运行24小时后,发现快了2秒,因此晶振必须调整.我使用BT定时器.
程序:
RESET mov.w #300h,SP ; Initialize stackpointer
StopWDT mov.w #WDTPW+WDTHOLD,&WDTCTL ; Stop WDT

MOV.B #SCFQ_4M,&SCFQCTL
SetupFLL bis.b #XCAP18PF,&FLL_CTL0 ; Configure load caps
bis.b #FLL_DIV_1,&FLL_CTL1
mov.b #20h,&P1SEL ;FACLK OUTPUT
MOV.B #0FFH,&P1OUT
MOV.B #0FFH,&P1DIR
call #lcd_on
call #wait_1s
BIS.B #BTIE,&IE2
EINT
mlp: bis.w #LPM3,SR ; CPU off
call #time_lcd
jmp mlp
lcd_on: ; MOV.B #SCFQ_4M,&SCFQCTL

SetupLCD mov.b #LCDON+LCD4MUX+LCDP0+LCDLOWR,&LCDCTL ; STK LCD 4Mux, S0-S15
SetupBT mov.B #BTFRFQ1+BTSSEL+BTDIV+BTIP1+BTIP2,&BTCTL ; STK LCD freq.
SetupIO mov.b #0FFh,&P5SEL ; Common and Rxx all selected
ret

BT_ISR:
BIC #CPUOFF,0(SP)
RETI

电容的调整是利用这个吗?
bis.b #XCAP18PF,&FLL_CTL0
还是其他的方法调整电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