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TAG下载问题?

楼主(2004-12-07):
JTAG下载问题?
大家用JTAG下载程序调试时,供应给板子的电压是多少,我的一般要高于3.2V才能够下载,有时候要更高,用的EW430 3.1版本的,以前的1.26、2.1版本也要差不多3.2V才行。我用3V的电池下载程序从来没有成功过,不知道大家用的电压都是多少?
能够
程序
电池

网友A:
3V的没有问题呀,应该是外围的器件影响了,您测试了芯片引脚的具体电压吗?用的是怎样的供电,是外部还是内部供电?

网友B:
建议分开供电,3v是肯定没问题的,电池需要能输出1mA

网友C:
我用3.6V

网友D:
程序下载需要2.7~3.6电源,低于这个范围程序下载不了. 电压降低的原因很多,例如:外围电路问题,电源负载能力差等因素.